求几Mhz限幅保护电路

楼主(2013-07-03):
    本人做一个简单的数字示波器,输入最大10Mhz,但是用程控增益可能会使电压超过ADC的输入电压范围(2V),想要限幅。查资料说高频可以用VTS(用稳压管电容有点大?)但是没有找到这么低压的,基本在5V以上。请教怎么破?可以用6.8V管,在一端加一个-3.8V的基准,这样实现吗?

网友A:
最好在程控放大器输入端即限幅。
用1N4148之类二极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