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232串口数据采集及分析

楼主(2013-07-03):
2. 串行数据采集器
2.1 串行数据采集器及其附件的构成串行数据采集器及其附件的构成

  • RS-232通用型“串行数据采集器”的方块图和实物照片如下所示:

其中,DB9/F表示9针母头,DB9/M表示9针公头,USB MINI表示USB迷你座。

  • 对于RS232通用型“串行数据采集器”来说,还额外提供一个附件,其方块图和实物照片如下所示:

其中,DB9/M表示9针公头,GND,DTE TX, DCE TX分别表示信号名,

表示对应颜色的测试勾(后略)。

2.2 串行数据采集器应用举例

2.2.1 应用举例1

应用举例1

  • 应用串行数据采集器前

  • 应用串行数据采集器后

2.2.2 应用举例2应用举例2

  • 应用串行数据采集器前

  • 应用串行数据采集器后

2.2.3 应用举例3应用举例3

  • 应用串行数据采集器前

  • 应用串行数据采集器后

3.3 界面软件界面

工作界面:
分菜单、工具条、主数据区、采集属性、采集数据集、缓冲数据、状态栏。以下简要说明主数据区、采集属性、采集数据集和缓冲数据界面。

3.6 数据过滤数据过滤

在分析仪设备正确连接后,点击键(或按F8键)可打开过滤参数设置窗口。数据过滤处理有2种方式:满足条件保留或满足条件丢弃(默认为满足条件丢弃)。RS232与RS485过滤设置选项界面略有不同,RS485没有通道过滤选项。
若“工作选项”中设置了保存过滤条件,则再次运行软件时,将使用已经设置的过滤条件,否则每次启动软件均需要重新设置。
注意:当工作模式发生改变时(RS232与RS485变换),所有过滤条件都将被清除。

RS232过滤设置:

RS232可对DCE通道和DTE通道分别进行过滤设置。每个通道均有3种过滤条件选择:<1>指定通道全部丢弃、<2>包含指定数值的包丢弃、<3>包含指定数值的包保留,其它包丢弃。
数值过滤时可使用通配符。通配符和过滤值必须是16进制数0~16或A~F,比如2A。过滤值间不使用空格分隔。

3.10 查找HEX数值查找HEX数值

查找界面:

数值查找:
只有在非采集状态时可以进行数值查找操作。
选择键(或按F3)进入查找界面,以16进制数值为查找条件(可使用通配符),在设置的查找方式范围中搜索符合条件的记录。当工作在RS485模式时,只能在全部数据中查找。
查找条件值和通配符均为16进制数值(0~9或A~F),条件值之间不使用空格分隔。

查看找到的记录内容:
找到符合条件的记录后,可按操作提示双击找到的记录,从数据集和缓冲数据中可查看到详细内容。在缓冲数据区当前记录中符合查找条件的值,将被标示出来。

3.11 查找时间间隔

查找时间间隔

查找界面:

数据的时间间隔查找:
只有在非采集状态时可以进行时间间隔查找操作。
使用键(或按F4)进入查找界面,设定查找的时间条件,当指定查找范围和条件值中,相邻数据时间间隔符合查找条件时,符合条件的一对数据被选择。工作在RS485模式时,只能在全部数据中查找。
使用数值筛选条件时,可用通配符。查找条件值和通配符均为16进制数值(0~9或A~F),条件值之间不使用空格分隔。
找到符合条件的记录后,可按操作提示双击某条记录,从数据集和缓冲数据中查看详细内容。

3.12 筛选数据筛选数据

在非采集状态下,从已经采集到的数据中,可以通过记录筛选或条件筛选方式,从显示的数据中去除不需要显示的数据包,或仅仅显示需要的数据包,从而快速找到所需的数据记录。被筛选去除的数据可以通过还原键(或按F5键)恢复。筛选条件设置后只能使用一次。

行筛选:在显示的数据表中,选中需要删除的记录,使用工具条中的键(或按Delete键)或菜单中的“删除当前行”,可以将选中的行从显示中删除。

条件筛选:筛选条件的设置与过滤设置类似,RS232与RS485略有不同,RS485只能操作一个通道。以下以RS232筛选器为例进行介绍。

使用工具条中的键(或按F6键)或菜单操作中的“显示内容筛选”,可以打开记录筛选器界面。筛选条件设置完成后按“确定”键执行筛选操作。

数据还原:
筛选操作并没有损坏采集的数据,可以通过按键(或按F5键)还原当前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