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盒线性稳压件消耗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3-07-03):
为什么在带同样负载的情况下   线性开关电源的输入电流大于线性稳压件的电流呢?不是说开关电源的效率高吗

网友A:
不要疑惑,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的
那就是“功率因数”的关系,譬如:
开关源效率η=65%,功率因数λ=0.55,则电流I1=P/U*0.65*0.55
线性源η=60%,λ=0.65,则I2=P/U*0.60*0.65
I1/I2=0.60*0.65/0.65*0.55=0.60/0.55>1
所以,开关源电流更大,证毕

楼主(2013-08-23):
引用 网友A:
不要疑惑,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的
那就是“功率因数”的关系,譬如:
开关源效率η=65%,功率因数λ=0.55, ...

那这样的话 开关电源相比线性电源的优势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