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上为什么只能传输16k容量数据?

楼主:
     相信大家都用过AT24CXX系列元件,比如最常用的是24C02,容量是2k,即256Byte ,从设备地址设置有A2,A1,A0这三位,所以我们看datasheet可以知道,总线上最多挂8个AT24C02 ,但是为什么是8个呢?当换成AT24C16A时,那么总线上只能挂一个了。但是为什么呢?小弟愚钝,基础不好,希望得到解答。

网友A(2013-07-03):
单片机读写AT24Cxx时,先写器件地址,器件地址线有三根,就有2的三次方==8个器件地址,每个器件接收到地址数据后,和自己连的线对应的地址相比较,相同时才进一步通讯。还有2k=2*2^10=2048By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读写AT24Cxx时,先写器件地址,器件地址线有三根,就有2的三次方==8个器件地址,每个器件接收到地址 ...

这个我懂的,我不懂的是为什么是16K? 为什么不是4根地址线,A3,A2,A1,A0,而是3根地址线呢?是不是由AT24CXX的制造工艺所决定的?

网友:
这个系列的存储器,器件地址前四位都相同;A2,A1,A0占三位,最后一位是控制读写的吧。都16K的应该是因为这个系列制造的时候,容量是相同的,分区的个数不一样。只能这样理解了

网友B:
其实有更大容量的EEPROM,比如24C512,是64KB的。
所以楼主的结论是错的。
要看I2C地址后面的地址的字节数,有些是1字节,有些是2字节,范围就不一样了。

网友C:
没有关系的东西,非要扯到一起有什么办法呢

这个完全取决于硬件厂家,有些3根地线确有4位二进制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关系的东西,非要扯到一起有什么办法呢

这个完全取决于硬件厂家,有些3根地线确有4位二进制组合 ...

我也觉得是生产厂家所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有更大容量的EEPROM,比如24C512,是64KB的。
所以楼主的结论是错的。
要看I2C地址后面的地址的字节数 ...

“I2C地址后面的地址的字节数”这个能做详细描述吗?不太懂

网友B:
LZ不懂,看LS的图就知道了。

网友D:
AT24CXX系列元件设备地址设置有A2,A1,A0这三位,3位的二进制数最大表示数字7,所以i2c总线最多可以连接8个AT24CXX设备。若是8个AT24C02容量不够,可以采用更大容量的存储器,如AT24C128或者更高容量的

网友E:
大家讨论的地址问题,都是基于厂家给出地址的定义引脚A2,A1,A0,主要是因为AT24CXX系列元件的引脚只有8位,去掉Vcc、GND、SDA、SDL,芯片商再搞个WP保护引脚,就剩下3个引脚了,这样地址只能设置为8个不同的地址。

I2C总线在7位地址模式下,最多可以连接127个设备,只有厂商愿意改设计,将芯片的引脚扩充到16个,估计就没这个问题了。

至于FM24Cxx有16K的问题,是复旦微电子设计有问题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