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容充电瞬间的电流怎么测?

楼主(2013-07-03):
理论上电容充电瞬间等于电容短路,可是我为什么测不到电流?我在电路中串个电阻在电阻两端也测不到电压(用示波器看的)!

网友A:
示波器供电是否隔离?电阻阻值是否正确?大了会帮你放电,小了示波器看不到

网友B:
1. “电容充电瞬间”的情况如果能够理解了的话,就不要去测去量了
   ——书上的RC充放电理论不会错的
2. 这个只在瞬间完成的事情,不一定你的观察手段能够适应
   ——这样反而会令你怀疑理论的正确性

网友C:
钻牛角尖了;P
除非测量设备足够快速,否则那瞬间的电流楼主是无法捕获的

网友D:
一定要测的话,用冲击电流计。
不过,不是直接测量,而是测量电量然后计算出初始电流大小。

网友E:
测量电容的esr,然后用所加电压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