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导致DA输出移位[已更新原理图]

楼主:
单片机IO直接驱动DA的时候,DA输出电压正常,当用光耦隔离驱动DA的时候,发现时钟还没送完,输出已经送出去了,示波器抓测,DA三根脚的时序都正常,就是偶尔会发生数据移位的现象。求帮助。。。

网友A(2013-07-03):
DA为什么要加光耦隔离呢   不加完全可以用的
你保证每次先送出数据  再启动时钟
我觉得还是你代码的问题  确定出线的规律
仔细查看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为什么要加光耦隔离呢   不加完全可以用的
你保证每次先送出数据  再启动时钟
我觉得还是你代码的问题   ...

就是这个样子送的,直接驱动就没问题,纠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样子送的,直接驱动就没问题,纠结

问题古怪  肯定有原因  你再查查  好好研究
有结果了分享一下

网友B:
可能是你用的光耦太慢了,3根线的延迟时间不一致

网友C:
正常接法的普通光耦,速度上10KHz就很容易出时序问题了,串行时钟和数据出入间延迟改为1mS以上再看看效果吧。如果光耦输入端电流过小,问题会更严重。

楼主:
@wh6ic @william008 @zhangmangui 已经更新原理图,数据延迟改为1ms,现在的问题是,光耦和DA挨得近了,数据传输正常,离得远了就不正常了

网友A:
光耦这么连接使用的啊  我一般不这么使用
首先你输入端用高电平点亮的话  一般是将电阻R1串联到发光管的正端
输出端拉高时电平有多少伏
你可以在输出端串联一个33欧的电阻看看距离的情况

网友B:
几个更改建议:
1) C1~C3都去掉。这个电容不该有,会导致上升沿下降沿过慢。
2) 看PS2703的datasheet,在输入1mA时,CRT只有10% min,太低了。5mA时能到50%min。所以建议把R3改小到330ohm
3) 单片机输出口下拉能力比上拉能力强得多,建议你把IO1~IO3改成下拉。考虑相位问题,光耦输出端也相应改成下拉。
4) 光耦输出端的电阻R2,R4,R6改小到3.3K。阻值越小,上升沿越快。
5) 更彻底的做法是,换用更快的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个更改建议:
1) C1~C3都去掉。这个电容不该有,会导致上升沿下降沿过慢。
2) 看PS2703的datasheet, ...

建议收到,改改汇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