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分 来帮解析

楼主(2013-07-03):
电子体温计  正常开机蜂鸣器响一声   测得体温稳定时候 连续响。
现在问题来了   正常开机的时候 蜂鸣器不响   等体温稳定的时候 会连续响
我分析的结果是电池连接不稳定   这样说的通么

网友A:
说不通
查电路
开机的时候 示波器看蜂鸣器控制脚波形,是否有波形

网友A:
还有可能开机瞬间电流大,拉低了电压 此时又开蜂鸣器,电压不够,就不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可能开机瞬间电流大,拉低了电压 此时又开蜂鸣器,电压不够,就不响了。 ...

是整机测试的时候   有个后盖  按上后盖 蜂鸣器开机不响   如果拆下后盖 蜂鸣器就响了 我分析是 后盖是纽扣电池有可能接触不良造成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整机测试的时候   有个后盖  按上后盖 蜂鸣器开机不响   如果拆下后盖 蜂鸣器就响了 我分析是 后盖是纽 ...

完全有可能  拆开后盖就响了  说明是后盖引起的  仔细查看后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有可能  拆开后盖就响了  说明是后盖引起的  仔细查看后盖

所以我怀疑是不是后盖引起纽扣电池接触不良,现在想知道 如果接触不良 会造成这种开机蜂鸣器不响么 但是显示 正常

网友C:
这个问题看起来只能靠猜了!

网友D:
既然怀疑是电源接触不良,换个可靠的电源测试呀,先硬件后软件,逐步排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我怀疑是不是后盖引起纽扣电池接触不良,现在想知道 如果接触不良 会造成这种开机蜂鸣器不响么 但是 ...

那就说不过去了  显示都正常  你可以看看驱动蜂鸣器的供电和显示的供电是不是一路

网友A:
破坏一个后盖,引2根线出来,看看蜂鸣器 波形 电压 如果正常,
电池不要,引2根线外接电源试试。
另外,确保电池盒后盖无干涉
反复开关机,都是开机不响? 还是偶尔?这点很重要

网友E:
这种问题不容易猜到,还是通过实验进行排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坏一个后盖,引2根线出来,看看蜂鸣器 波形 电压 如果正常,
电池不要,引2根线外接电源试试。
另外,确 ...

将后盖解刨  可以看到 将纽扣电池略有抬起 是电池引起的原因 ,我给出的具体解释是说 由于接触不良造成无法满足蜂鸣片响所要求的频率,而液晶屏幕有显示的原因是因为液晶屏闪烁人肉眼还暂时分辨不出来,后期正常是由于电容不断充放电。  这样的解释合理吗

网友A:
如果你老板懂这个,估计忽悠不了他
建议你按我说的做实验,示波器看看

网友A:
这句话“后期正常是由于电容不断充放电”就明显是忽悠了。

网友F:
先换用合适的电源测试看问题是否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