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分 帮忙解析

楼主:
电子体温计  正常开机蜂鸣器响一声   测得体温稳定时候 连续响。
现在问题来了   正常开机的时候 蜂鸣器不响   等体温稳定的时候 会连续响
我分析的结果是电池连接不稳定   这样说的通么

网友A(2013-07-03):
连续两个50分  呵呵   在另一个贴中分析过了

网友B:
换个电池再试。

网友:
弄个电路图来分析分析,我想如果是电池的因素有点说不通,还是附上电路图吧

网友C:
在另一个帖子已回复

网友D:
正常开机时候,用万用表检查各关键节点电压,如主IC是否真的上电了,还是电池接触不良?

网友E:
估计电池接触有问题

网友F:
程序适当延时 电压稳定后在运行

网友G:
电池连接不稳定也不可能每次出现在开机的时候

网友H:
请附上程序和电路图

网友I:
果断延时开机蜂鸣器输出时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