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两个shape 对其

楼主(2013-07-03):
两个shape的焊盘如何对其,我在allegro中试过,这两个shape确实是可以对齐的,但是做成pad后见上图,多出了一部分,如果解决,还是很本来就这样。谢谢!

网友A:
首先要问,浅色的shape是什么?
哪一层的?
深色的 看着应该是焊盘,
如果浅色的是对应焊盘相关的层,应该在编辑焊盘的时候操作,而不是在编辑器件的时候操作

楼主:
浅色的solder mask ,此问题解决了,是我路径设置的问题。另外的对其是原点对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