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整流前加降压电阻怎么求其降压电压?

楼主(2013-07-03):
下面写着的240V 88V 110V 都是测出来的,他们不是有效电压,应该除根号3就是有效值了,他应该是线电压,我现在就想知道他是怎么降压的,降多少?怎么求的?谢谢了

楼主:
还有电流,是不是与整流二极管有关?

网友A:
这个真不会的。

网友B:
请你们帮忙解答一下  谢谢
@chunyang @airwill

网友C:
240V 经过 33K 成了 88V 就这样就可以算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0V 经过 33K 成了 88V 就这样就可以算了呀

你的意思是380V的交流电,经过一个33K的变成240V 再经过一个变成88V ??
那是测出来的,我想要理论值,怎么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0V 经过 33K 成了 88V 就这样就可以算了呀

版主你不是在耍我吧?哈哈

网友D:
看了一下图:我理解:整流后没有负载、即没电流流过!应该是交流380V经整流后<没有滤波电容>的脉动直流电压!电阻只是起限流作用…但此时并无压降…个人随想;欢喜拍砖!…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一下图:我理解:整流后没有负载、即没电流流过!应该是交流380V经整流后<没有滤波电容>的脉动直流电 ...

啊?没有电流?那380V——AC经过电阻就没有电流?
不可能吧,

就是有:那也只是反向漏电流!…或用表测试时流过的电流…

网友E:
不是很懂楼上说的,我来借鉴下的,我也下去茶歇资料的看看的

网友F:
这个交流电的算其电流的怎样计算?:L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交流电的算其电流的怎样计算?

我也不知道 啊 ?呵呵 这不问人求助呢吗

楼主(2014-04-24):
引用 网友D:
看了一下图:我理解:整流后没有负载、即没电流流过!应该是交流380V经整流后<没有滤波电容>的脉动直流电 ...

今天我看到电力电子基础,才知道他的本质。。。你说的对,确实是那样的,但是本应该是:220V * 2.34=?
但是为什么是110V,这里的电子到底是干什么的?是他们说的限压吗?还有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