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无法导入例程

楼主(2013-07-03):
利用CCS5导入例程,Project-import legacy CCS3.3 project-browse......发现例程中全都没有PJT文件,之前用的时候是有的,但是今天下午打开就没有了,是为什么呢?

网友A:
例程中的pjt文件不见了?导入打开肯定是需要这个文件的
即使打开后以新的版本存了  原先的也应该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程中的pjt文件不见了?导入打开肯定是需要这个文件的
即使打开后以新的版本存了  原先的也应该在的 ...

我也觉得很奇怪,我用的CCS5,从import legacy CCSv3.3 project进去找不到pjt文件,但是如果从它上面的import Existing CCS/CCE Elipse project进去是可以打开工程的,但是打开后显示IFR和IER有问题,找不到路径。。。。。。自己建的工程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很奇怪,我用的CCS5,从import legacy CCSv3.3 project进去找不到pjt文件,但是如果从它上面的im ...

那就说不好了  只能自己建工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