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出错了,但不知道是哪儿

楼主(2013-07-03):
大家帮看看吧
#include"DSP28_Device.h"
#include"DSP28_Ev.h"
#include"DSP28_PieCtrl.h"
#include"DSP28_PieVect.h"
#include"DSP28_SysCtrl.h"
#include"DSP28_DefaultIsr.h"
#define PI=3.1415926
interrupt void eva_capint1_isr()
int K1;
int k1;
int Z;
int T1;
int flag1;
int W1;
int
W2;
int
V1;
int
V2;
int
R;
int
r;
int
a1;
int
C1;
void IntEv()
{
EvaRegs.T1PR=0xFFFF;
EvaRegs.T1NT=0;
EvaRegs.T1CON.all=0;
EvaRegs.T1CON.bit.TMODE=2;
EvaRegs.T1CON.bit.TPS=6;
EvaRegs.T1CON.bit.TENABLE=1;
EvaRegs.CAPCONA.all=0;
EvaRegs.CAPCONA.bit.CAP12EN=1;
EvaRegs.CAPCONA.CAP1EDGE=1;
EvaRegs.CAPCONA.bit.CAP12TSEL=1;
EvaRegs.CAPFIFOA.bit.CAP1FIFO=0;
EvaRegs.EVAIFRC.bit.CAP1INT=1;
EvaRegs.EVAIMRC.bit.CAP1INT=1;
}
void main()
{
InitSysCtrl();
EALLOW;
SysCtrlRegs.PLLCR.all=0x000A;
EDIS;
DINT;
IER=0x0000;
IFR=0x0000;
InitPieCtrl();
InitPieVectTable();
InitEv();
EALLOW;
PieVectTable.CAPINT1=&eva_capint1_isr;
EDIS;
PieCtrlRegs.PIEIER3.all=M_INT5;
IER1=M_INT3;
EINT;
while(1)
{
}
}
interrupt void eva_capint1_isr()
{EvaRegs.EVAIFRC.bit.CAP1INT=1;
flag1++;
if(flag1=2)
{
unsigned int cap1T1=EvaRegs.CAP1FIFO;
unsigned int cap1T2=EvaRegs.CAP1FIFO;
if(cap1T2>cap1T1)
{K1=cap1T2-cap1T1;}
else
{K1=cap1T1-cap1T2+0xFFFF;}
W1=2*PI/(Z*K1);
V1=(2*PI)*r/(Z*K1);
}
if(flag1=4)
{flag1=0;
unsigned int cap1t1=EvaRegs.CAP1FIFO;
unsigned int cap1t2=EvaRegs.CAP1FIFO;
if(cap1t1>cap1T2)
{T1=cap1t1-cap1T2;}
else
{T1=cap1T2-cap1t1+0xFFFF;}
if(cap1t2>cap1t1)
{k1=cap1t2-cap1t1;}
else
{k1=cap1t1-cap1t2+0xFFFF;}
W2=2*PI/(Z*k1);
V2=(2*PI)*r/(Z*k1);
a1=(V2-V1)/(T1+k1);
C1=((1200*a1)+(0.3*1.495*V2*V2/21.15))/(2*(V2-R*W2)/V2);
{}
PieCtrl.PIEACK.bit.ACK3=1;
}

网友A:
任何代码,只要不讲功能需求,只要能编译过就是正确的。

网友B:
就上面的代码无法给你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楼主:
好吧,我自己分析吧

楼主:
先结贴了,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C:
interrupt void eva_capint1_isr() 没有;

网友C:
关键是没有说出哪里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