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输入电流的波形存在零点失真问题

楼主(2013-07-03):
用TI的UCC28019做APFC,主电路,控制回路参数均按照Datesheet计算出来的,功率因数校正的效果很好,但是输入电流的波形存在零点失真问题

网友A:
调整相关器件参数

楼主:
无论如何调整相关器件参数都没有效果

网友B:
芯片设计的缺陷?

网友A:
我也怀疑哈

楼主:
晕死 这个没有缺陷啊

楼主:
这个,那我再找找原因吧

网友C:
实际效果和理论总是有差距的。

网友D:
上一个图吧, 看看原理图和波形图再分析

网友E:
对照原理图和实物图   进行对比才能知道    楼主    顶一个  不错哦

网友F:
仔细钻研钻研技术手册   应该就有思路了    楼主   顶一个   很不错

网友G:
对照技术手册   仔细钻研钻研    应该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顶一个

网友D:
看看是否是输入失调引起的

网友H:
输入不稳定  也有可能   不知道楼主   这个问题  最终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