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M900B与单片机接口的疑问

楼主(2013-07-03):
在做自动回复短信试验时,发现不能进行连机的问题,在这想问一下51单片机的11(TXD)脚10(RXD)脚是分别直接与900B上的RX/TX线连接还是要经过MAX232电平转换后再与900连接啊。

网友A:
GTM900 的输出电平应该就是可以直接连接单片机
但是如果GTM900通过了MAX232的话那就得通过电平转换转回来在送单片机咯!

网友B:
是要经过MAX232电平转换后再与900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