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PCB设计的原则都有哪些经典的建议啊

楼主(2013-07-03):
都有哪些,要经典的

网友A:
首先,要考虑PCB尺寸大小。PCB尺寸过大时,印制线条长,阻抗增加,抗噪声能力下降,成本也增加;过小,则散热不好,且邻近线条易受干扰。

网友B:
在确定PCB尺寸后.再确定特殊元件的位置。

网友B:
最后,根据电路的功能单元,对电路的全部元器件进行布局。

网友A:
确定特殊元件的位置呢

网友C:
尽可能缩短高频元器件之间的连线,设法减少它们的分布参数和相互间的电磁干扰。

网友D:
易受干扰的元器件不能相互挨得太近,输入和输出元件应尽量远离。

网友E:
某些元器件或导线之间可能有较高的电位差,应加大它们之间的距离,以免放电引出意外短路。

网友F:
带高电压的元器件应尽量布置在调试时手不易触及的地方。

网友G:
重量超过15g的元器件、应当用支架加以固定,然后焊接。那些又大又重、发热量多的元器件,不宜装在印制板上,而应装在整机的机箱底板上,且应考虑散热问题。热敏元件应远离发热元件。

网友A:
对于电位器、可调电感线圈、可变电容器、微动开关等可调元件的布局应考虑整机的结构要求。

网友A:
若是机内调节,应放在印制板上方便于调节的地方;若是机外调节,其位置要与调节旋钮在机箱面板上的位置相适应。

网友H:
还应留出印制扳定位孔及固定支架所占用的位置。

楼主:
嗯,挺全面,结贴了

网友I:
祝愿楼主事事顺利

网友J:
可以去EDA或者PCB版块看的。

网友J:
这个是模拟技术讨论的地方的。

网友K:
随便找个公司的设计规范看看。

网友L:
最最经典的: 好用、好看

网友M:
找一些这方面的资料   应该有很多这样的资料   好好钻研钻研   应该就能解决   楼主

网友N:
元器件的一些特性   这些都是需要掌握的   还有就是一些模拟软件    需要用好    楼主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