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导入网表出现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3-07-03):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337): Unable to load symbol 'SOP65P490X110-8CN' for device 'MAX961ESA_SOP65P490X110-8CN_MAX': WARNING(SPMHUT-127): Could not find padstack R140_45. [help]

该元件的封装是由”LP Wizard 10.5“自动封装的,pad和psm路径都设置正确,文件夹中也有R140_45的pad类型文件,,,但每次都出现这个警告,,,,求指导,,,求**,,,不胜感激!!!

网友A:
既然报错,那就是路径的问题
自己看看那个R140-45
再说了,新手用个1 2次LP WIZARD 就可以了,
关键掌握建库的方法,自己做焊盘 做器件 才是王道
你打开库的路径,看看,里面一团糟啊,你看着不嫌乱?
自己建库,原理图库 PCB库 焊盘库,建3个目录即可,命名都按统一规则 不好么?
你可以参考我共享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报错,那就是路径的问题
自己看看那个R140-45
再说了,新手用个1 2次LP WIZARD 就可以了,

谢谢。。。受教。。。

网友B:
cadence16.5 第一次画板子,请问大侠,pad和psm路径都在哪里设置啊?

网友B:
pcb footprint要在PCB editor软件中的setup\User Preferences...\Paths\Library里面,设置好padpath(pad焊盘)和psmpath(psm封装)的路径,可以添加不同路径的封装,就是可以有好几个psm封装路径的,

网友C(2015-10-19):
引用 网友B:
cadence16.5 第一次画板子,请问大侠,pad和psm路径都在哪里设置啊?

在setup—user preference-paths里的

网友D:
在指定的焊盘路径中没有找到R140_45这个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