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故障

楼主(2013-07-03):
做了个CC2530的测温小板,用3.6V电池供电,通过开关控制电源接通与否;
发现一个问题:电源一接通电压就降到3V左右,然后系统还能正常工作;
锂电池是新的,在别的系统上用的好好的;
量电源、地之间的电阻也有2M多。

网友A:
电池能运行多久?电池空置电压跟带载后电压是不一样的,因为电池内阻等因素,电池带载后电压会下降。

网友B:
板子电流多少呢?
电池电流输出能力不够了,表现就是拉低电压

网友C:
用两三个电池并联使用 试试

网友D:
功耗太大吗

楼主:
两节电池并联一起效果相同;
用稳压源调到3.6V没有出现电压降低,测得电流最大40几个mA;
这么小的电流按理说一节电池也绰绰有余;
10mil的过孔应该也够了;
电感B1直接短接效果也相同;
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疑点,难道cpu的配置错误可能导致这种现象?

楼主:
确实是电流太大了,电池物料搞错了,供不出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