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压电发声片的驱动电路是怎样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7-04):
这种压电片想声音听得见需要一个共鸣腔,有了共鸣腔后就有了特征频率,改变频率就可能声音会变小。用合适的共鸣腔,加比较高的电压会比较响。
以前做过两节拇指大的共鸣腔,声音可超过120dB,生产时两个QA和两个修机的,就让工业区十来栋楼都嘈杂无比,戴耳罩仍然令人难受。好在只做了个把星期就不做了。

网友B:
一般用推挽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