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PNP三极管驱动蜂鸣器时基极电位多少

楼主(2013-07-03):
如果单片机输出低电平,三极管如何饱和导通,集电极接地,基极电位和集电极相等,矛盾吗,管子如何工作?

网友A:
会导通,但是不会饱和,所以这种接法不能发挥到最大功效。   应该发射极极接vcc,喇叭下移接在集电极和GND之间,这样三极管就可以饱和导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导通,但是不会饱和,所以这种接法不能发挥到最大功效。   应该发射极极接vcc,喇叭下移接在集电极和GND ...

哦,想追问下,如果将喇叭接在集电极和地之间,用MCU给三极管基极低电平,假设管子饱和导通,理论上基极电位是不是该比VCC低0.7v左右呢,属于高电平吧,这与MCU给它的低电平是否矛盾呢?思来想去两种接法都不知道如何从理论上解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想追问下,如果将喇叭接在集电极和地之间,用MCU给三极管基极低电平,假设管子饱和导通,理论上基极 ...

不是高电平,只要比发射极低0.7就算低了,这个是相对三极管来说,不是相对于vcc的。

网友B:
不会灵活运用的结果,高电平就是"1"?低电平就是"0"?

网友C:
火星上有生物吗?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高电平,只要比发射极低0.7就算低了,这个是相对三极管来说,不是相对于vcc的。 ...

嗯,似乎想明白了,忽略R1了!!!   P3.7口可以是零,基极电位比VCC低0.7v,R1的存在使得基极和P3.7口电位可以不同!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D:
正是如此

网友E:
楼主的电路叫做射极跟随器,该电路不会处于饱和态,对于PNP硅管,发射极电位永远比基极高0.7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星上有生物吗?楼主…!

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不知道有什么不对?!

网友F:
多问是好事!论坛就是用来交流的

网友G(2014-01-18):
我按照如图所示不会响。脉冲频率2.5khz。示波器测试发现蜂鸣器正端3.3v,负端是一个基准为0v的脉冲波,相当于有-1.65v左右的电压出来。搞不懂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按照如图所示不会响。脉冲频率2.5khz。示波器测试发现蜂鸣器正端3.3v,负端是一个基准为0v的脉冲波,相当 ...

有源蜂鸣器直接给低电平就应该能响了,VCC3.3V的话,先确定蜂鸣器的工作电压,再确定一下IO口的驱动能力,也许限流电阻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