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 内部AD不用时引脚可以悬空么?

楼主(2013-07-03):
在设计电路时不用内部AD
28335 内部AD不用时引脚可以悬空么?
同时外围电路 比如参考电压电路可以删除不?

网友A:
可以的,只要不配置就行的

网友A:
如果是最小系统设计 还是带上的好。

网友B:
参考电压还是加上的好  AD口本来就是模拟口   不害怕有干扰的
如果不接进行AD采集  将会采集到随机值

网友C:
最好接地

网友C:
最好接GND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好接GND

接地的话是不是要接到模拟地上去   悬空不适用应该不会带来干扰吧
AD口本来就是模拟口

网友D:
感觉悬空一般比接地好,一直就是这样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