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MEIZU M9电源无输出,求IC规格书急用

楼主(2013-07-03):
(无正文)

网友A:
你确定是这个ic坏了吗?很多原因都会导致无输出现象,初级起振了吗,反馈绕组有电压吗?次级肖特基整流二极管挂了吗?次级保险管挂了吗?

楼主:
初级没有起振,次极整流管没有问题

网友A:
初级没有起振,那你查启动电阻,查反馈绕组,查反馈绕组整流管,电容电阻啊,看初级控制芯片有没有对地击穿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