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231温度传感器的温度范围是多少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7-03):
什么意思啊?

楼主:
例如,也许如果我的产品温度升高到70C或者80C的话,那么它能在这样的高温下运行吗?

网友B:
你有什么特殊的想法吗?

楼主:
我期望或许有一些软件或者是校准方法来将这个在芯片上的温度传感器进行线性化。

网友C:
在这么高温度下长时间运行 一般的元件和焊接 都不行

网友D:
可以看datasheet。还有70.80的高温要注意芯片等级的选择。

网友D:
你不是做军工的吧

楼主:
算了,先结贴了,我再看看吧

网友E:
MSP430G2231IPW14R    MSP430G2231IN14  最大工作温度: + 85 C   最小工作温度: - 40 C

网友F:
温度传感器测也是测的G2231片内的温度·和环境温度还是区别较大的

网友G:
小心脱焊了!

看Datasheet找到的,详见附件!
1.首先本芯片工作温度范围是-40~85摄氏度,也即在此温度范围内,芯片均能正常工作;超出温度范围,可能不能正常工作,一般芯片在设计的时候都会考虑留有余量,因此即便在85度的条件下也还是可以工作的;这里的温度指的是环境温度。
2.对于温度传感器来讲,因我没做过类似的实验,不清楚其和电压呈什么样的关系,但是这个可以实测得到;
3.对于温度传感器测试其他器件的温度范围,这要根据实际温度传感器的设计参数决定,传感器本身就是靠采集电信号计算得到温度的。
4.当然,如果你测试器件的温度超过85摄氏度且靠近本芯片,那就要小心了。
5.关于器件的温度,分为三种,结温(芯片内部温度)、表面温度和环境温度,不同的参数可以通过计算转换得到(功耗和温升之间的关系等等,自己找资料)。
综上,工作在70度到80都是可以的,条件是你系统工作中所有的器件工作温度范围均要超过以上温度才行,否则稳定性将无法保证。

网友H:
看了楼主的题目:我只想说:查产品说明书吧?…

网友I:
一般50多度就差不多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K:
看Datasheet找到的,详见附件!
1.首先本芯片工作温度范围是-40~85摄氏度,也即在此温度范围内,芯片均 ...

楼上讲解的非常详细的,我借鉴的了,谢谢

网友J:
这个为单片机自带的温度测量的,当然是跟单片机的自身的工作温度范围是相关的

网友L(2013-08-15):
演示代码的好像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