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达林顿就不行呀

楼主(2013-07-03):
图2是一般的恒流源,仿真和实际电路都能正常工作。
图1的三极管,我弄了个达林顿形式,仿真可以,但实际工作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图1的电流控制不住,本来恒流10mA左右,但实际远不止10mA。用万用表量2N3904的基极电压是-6V多(但2N3055基极是0.5几V),怎么还会有电流2N3055的C流到E去呢?
实际中上电顺序不一样,先给运放上电,再给图中12V电源上电。不知道达林顿那个为啥实际工作不了。

网友A:
怎么看,你这图都是正反馈的电路。怎么能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你这图都是正反馈的电路。怎么能恒流?

2N3055的发射机接地,所以流过R2电流越大,R2和R4的连接点电压越低,所以是负反馈。

网友B:
楼主确定图2没画错?图2都没反馈,开环的。

网友C:
图2没错,确实是负反馈,只是画得隐晦了些,楼上两位请自己慢慢研究。
图1的Q1基极与发射极之间并联一个1K的电阻,Q2并联10K电阻,你再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图2没错,确实是负反馈,只是画得隐晦了些,楼上两位请自己慢慢研究。
图1的Q1基极与发射极之间并联一个1K ...

估计左边的电源是悬空的,没有与系统共地,否则是开环。
开始以为左边电源是和系统共地的,呵呵。

楼主:
用示波器看了下R2两端的电压发现了振荡,可能是达林顿让增益大了,让电路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万用表量2N3904的基极电压是 -6V多(但2N3055基极是0.5几V),怎么还会有电流2N3055的C流到E去呢?--------- ...

是电路振荡了,万用表量的是负值,但万用表的值不是真实的,要用示波器看。问题已解决了。让电路不振荡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电路振荡了,万用表量的是负值,但万用表的值不是真实的,要用示波器看。问题已解决了。让电路不振荡就 ...

请问你如何做到让电路不震荡的?

网友E:
估计是运放输出加了一个RC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运放输出加了一个RC

如果是我,我会在R4上并联一个几百pF的电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我,我会在R4上并联一个几百pF的电容。

我一般在运放或三极管输出端加一个反馈电容到输入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在运放或三极管输出端加一个反馈电容到输入端。

嗯,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在运放或三极管输出端加一个反馈电容到输入端。

如你所说 。在运放输出和反相端加电容。
实际电路不是上面贴出来的图了,电路的其它部分也做了修改。
电路振荡,是1楼电路不能正常工作的原因。不能电路振荡就可以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