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AD转换问题求助

楼主(2013-07-03):
DSP2812AD模块,AD输入为0.42V-1.382V,那么采样结果应该为573-1886,但是察看寄存器发现采样结果从0至4095都有分布,可是我的输入肯定是0.42V-1.382V之间的。还有,我采样的为正弦信号,可是我采样的数据跳跃性很大,根本体现不了正弦的变化的趋势啊,求帮助。

网友A:
你输出数据查看一下

网友A:
你粘贴一下代码看看

网友B:
AD采集模块不知道你配置合适着没   一般在0-4095都有分布的话  说明AD口是悬空的
可以换个口再试试   要不配置成并行采集在对比看看采集的结果

网友C:
检查下你的ADCLO这个参考电平,是不是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