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锁上了……,求帮助

楼主(2013-07-03):
看手把手教你学dsp的视频,讲存储器映射那节,最后有个往flash里烧写的实验,我就想试试。我用的是ccs3.3,自带有flash烧写工具,打开后,密码我没动,就是原始的全1,也没有点lock键,就是把一个程序下进去,结果flash就锁上了........求个帮助。

网友A:
这个真不会,帮顶一下的。

网友B:
不应该的   密码全是F你没有改  即使lock了  也可以unlock的
程序烧进去运行正常吗  烧写的过程中应该没有电源不稳或仿真器掉线的情况吧
如果有这种情况  片子就废了
你现在的情况是再也烧不进去了吗

网友C:
不知道老兄你解决了没,我看到一种方法,但是没有试:进行仿真调试,查看密钥所在内存地址的内容,这就是上次写入的密钥,可以记录下来,烧写FLASH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该密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