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电子大赛

楼主(2013-07-03):
本人将和两个好友参加今年九月份的全国电子大赛!!但由于没什么经验!!求有那位高手参加过的能指点指点!!!到时比赛三个人应该怎么分工,三个应该学下哪方面的知识!

网友A:
准备一块足够大的单片机核心板,最好是CortexM3之类的,内存大,Flash大,串口调通。方案一起做,3个人拿一个去写论文,剩下两人做东东,可以分为软硬件,也可以按模块分。一定要会画电路板,还要准备实验板,常用的元器件。赛前单片机一定要玩熟,开场以后不要换单片机方案。

网友B:
你看看你们的主控芯片用什么,如果有基础就用430或者stm32,没有啥基础51也行,现在应该才开始准备,主要是做一些常用的模块,比如电机,小车,摄像头,光电检测,ad,da,运放,电源等等,现在边学边准备好,电子大赛一般是4天3夜,呵呵!忘记了,第一天硬件组装一定要完成,最多一天一夜,分工的话前期学习可能一个主攻编程,一个主攻硬件,还有一个就是两边都有会点,大赛期间,第一天上午确定题目,然后就要商量方案,方案定了之后负责硬件的就要开始搭建平台(2人完成),负责软件的就开始写一个大的结构,或者是用的模块程序,第二天上午就要开始模块调试和整机调试,边调边写(2个人,那个2面派的也要参加调试模块),在这透一点东西,其实大赛只有三个人参加,但是可以找个同学帮忙写文档,只要不在参赛场地就行了,还可以找个负责买元器件,这些人不能被监考的发现就行了,现在还有1-2个月准备时间,其实电子大赛也就是看准备的充分不,所以建议一定要玩会各个模块,到了8月份,可以三个人模拟一次大赛,拿一个题目当大赛一样4天3夜做一下!还要提醒一下,大赛期间时间紧,没有时间画板制板的,一般都是买个系统板再和其他模块连起来用的,所以这些小模块一定要赛前准备好,越多越好!

网友B:
打了这么多字,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请问下赛前准备的模块到时是可以带进考场的吗????还有你说找个人帮你买零件,那他怎么拿给你???

楼主:
顺便说说到时是可以带什么进考场的???

网友C:
这个大赛谁都能参加吗?
帮顶。

网友B:
再给你说下,一般情况下,全国电子大赛或者是省大赛(一般是一年国赛,一年省赛)都是在本校电子实验室进行,就比如我们以前学校有10个队,1系,2系,3系都有队,那么我们都是在各自系里的实验室进行,就是说都是在自己的实验室进行,而却监考的老师一般都是抽查,不会守在哪里,隔断时间过来看下,就这样的情况,如果你们学校参赛的队比较少,有可能去别个学校参赛,大赛期间,只要你以前准备的东西都能用,买的模块也能用(大赛早上才知道题目,确定了题目才知道用那些东西啊!),所以还是要自己准备充分,有些学校为了荣誉,都是老师帮弄的或者学长!这样的大赛体验过程,不要太在乎结果,主要是自己学到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大赛谁都能参加吗?
帮顶。

大学里一年一次,只是一年国赛,一年省赛,报名费是一个组(3人)多少,不记得了!

网友D:
专门攻一个方向。。。就像当年我们组三个人从一开始就决定做开关电源,我们就做各种方案的开关电源,做了两个月,比赛的时候(2011年)就选了那个开关电源并联系统,轻松拿下全国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