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金升阳隔离电源A0505S-2W系列纹波情况

楼主(2013-07-03):
大侠,
  生产需要设计一个精密测量系统,16BIT,精度大概一毫伏以内,用隔离电源是个比较好的选择,但担心其纹波情况,毕竟供电的是较精密系统。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类似的应用经验,金升阳的A0505S-2W这个系列或者其他系列能否用于精密系统。
  有个同事是金升阳出来的,说金升阳的产品绝对放心,所以选这款。
   十分感谢!

网友A:
都是设计好的模块 ,应该木问题的。

楼主:
开关电源,担心纹波啊。。。。

网友B:
对于开关电源而言纹波噪声达到1mV的精度是很难的,对于这种高精美系统应用场合,建议在电源模块后端接低纹波噪声的LDO。

网友C:
ad都有纹波抑制的,没多大问题,不是说你的 AD 16bit,就非要供电也要达到 16bit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都有纹波抑制的,没多大问题,不是说你的 AD 16bit,就非要供电也要达到 16bit ...

那是的,只是电源品质尽量高点,倒是有益无害,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开关电源而言纹波噪声达到1mV的精度是很难的,对于这种高精美系统应用场合,建议在电源模块后端接低纹 ...

只用过78/79系列的三端稳压管,大侠可否推荐合适的LDO?谢谢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用过78/79系列的三端稳压管,大侠可否推荐合适的LDO?谢谢啊!

低纹波噪声的LDO很多,您可以参考下TI公司生产的LDO,型号和类型都很多,可以下几份资料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卤煮给你一篇**悄悄

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orted-files/zh/application_notes/AN-1120_cn.pd ...

收下了,多谢王大侠。

网友D:
多谢王大哥    顶一个   有时间   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