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路互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3-07-04):
不知哪位能给一个低成本的使用电流互感器测量电流的电路参考一下,AD使用的是8位的(单片机自带的),多谢!

网友A:
采样电阻,lm358运放组成精密整流 送AD即可
电路自己问谷歌

网友B:
用运放实现电流-电压变换,运放精度要够高,失调要小。

网友C:
有专用AD芯片吧,多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