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通道半双工异步串行通讯,通讯中为什么加隔离二极管?

楼主(2013-07-04):
如图:
单通道半双工异步串行通讯,通讯回路中为什么加个隔离二极管 D9。
如果加了隔离二极管D9,那么只能单方面导通,还怎么双工通讯? 不解

室内机发数据到室外机能理解, 室外机如何发数据到室内机??

网友A:
室外机通过PC04使D9左端拉低,信号能够传到室内机

网友B:
加了二极管D9后, 接错线也不会损坏器件

网友C:
http://wenku.baidu.com/view/0e712dec102de2bd96058841.html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外机通过PC04使D9左端拉低,信号能够传到室内机

拉低D9的左端。D9(1N4007)是单&正向导通。图中,左端相对右端一直是低啊。
2楼大神,烦请您能仔细讲讲如何从室外机流向室内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enku.baidu.com/view/0e712dec102de2bd96058841.html

供参考

4楼,谢谢您的回复。
贴的链接,俺看了。里面也只讲了从室内机往室外机流通。然后,反向同理。
可是,俺个人还是理解不了反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拉低D9的左端。D9(1N4007)是单&正向导通。图中,左端相对右端一直是低啊。
2楼大神,烦请您能仔细讲讲 ...

为什么左端相对于右端一直是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左端相对于右端一直是低呢?

图中IN4007 D9,是个二极管。从室内机往室外机传递,正向导通。反相截止。只有D9的左端为低,才能导通,才能从室内机流向室外机啊。如果左端为高,那么二极管D9就截止了。通迅无法进行。
估计,我理解的有误,但是目前只有这个水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中IN4007 D9,是个二极管。从室内机往室外机传递,正向导通。反相截止。只有D9的左端为低,才能导通, ...

D9左端一直是低的话 怎么传输数据,数据都是0和1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