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v电压得到 3.3v 4v,如何实现

楼主(2013-07-04):
30v电压经过 lm2596-3.3得到3.3v电压给单片机供电等,电流照大了算500ma,那么发热严重吗?  如果效率为80% ,3.3*0.5/0.8*0.2~0.4w这样子,理论上没问题。实际能否稳定工作。

4v电压同理用adj,能否提供瞬间2a大电流呢。

如果考虑成本,只得到4v,在3.3v的供电回路中串联二极管降压可以正常工作吗(如果可以,需要在单片机供电回路中并联一个1k的电阻吗)。

描述不清,望海涵。

网友A:
建议你2596adj得到4V 电流的话 2596可以到3A  2A没有压力
然后搞个LDO AME8805从4V得到3.3V
2596前后级加LC滤波或者π滤波

网友A:
4v 也可以用TPS5430 得到。性能更好点

网友B:
MCU电流一般很小的,怎么会有500mA呢,2L的办法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2596adj得到4V 电流的话 2596可以到3A  2A没有压力
然后搞个LDO AME8805从4V得到3.3V
2596前后级加 ...

我看了一下  ame8805貌似输入电压貌似是这样的

和1117差不多,4v可以吗?

网友A:
那就换一个呗,
这种ldo 很多的

网友C:
上官网,有模拟设计工具,抽空把楼主的问题放进去。。。

网友D:
只要电路设计正确就不会有问题,串二极管降压必须在负载稳定并要求不高时才可以。

网友:
要看实际电流为多少的,电流越小效率越低,如果2596输出 10mA估计效率不足50%甚至更低

楼主:
哦,没来看看。最终决定  用lm2596分别得到4v和5v   然后5v降压到3.3v(1117)给单片机供电。  成本增加了点,好在成本不敏感。

楼主:
结贴给分,显示错误(分数未分配完还是什么的),分数就不给了 结贴先

网友E:
HT71XX系列可以的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