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在线等,一个简单的电路看不明白

楼主(2013-07-04):
如图当CN为16v时,4148输出什么样的电平,同时CN7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会影响4148的输出吗?

楼主:
怎么没有人?

网友:
原电路图都没有CN这个标号

网友:
CN1不等于CN吧

楼主:
画错了,CN1就是CN

网友A:
你再检查一遍吧,真心感觉电路不对

网友B:
Q1,Q2只有在电源反过来才会工作吧,电路又不完整!

网友C:
CN1怎么会有16V从哪来的?稳压管没吃饭吗?

网友D:
贴上完整电路吧,这个电路画的不好不说,还不完整,怎么分析呀

网友E:
看不下去

网友F:
楼主的三极管极性搞错了

网友G:
说句不中听的话,楼主先把电路图,画得符合大家的看图习惯

楼主:
如图这是一个电路的一部分  当输入(8050基极)为ov,输出为什么V?8050集电极为多少V?
                                       当输入(8050基极)为5v,输出为什么V?8050集电极为多少V?
谢谢大家!!!望详细点。。。。
更新了

网友H:
图都是错的,没意义。

网友I:
分太少了~~

网友D:
检查一下Q5的CE接反了没有,为什么要两个 4148并联?
这个电路是人家电路的一部分,还是你设计的电路?

网友J:
画电路图,一般是电源在上、地在下,输入在左、输出在右。

网友K:
楼主,想实现什么功能啊,这个Q5 CE极性换后,就是输入控制输出。输入为高时,输出低;输入低,输出高。高的数值约为输入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