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汽车电子上用的接插件

楼主(2013-07-04):
1、TFT液晶屏,车载主板上用什么接口和TFT相连?
     FPC? 担心车的震动造成接口松动。不知道导航仪等是什么插座。
2、汽车主板上要接很多外设模块传感器,采用的是接插件方式,可拔插。  什么样的插座呢能够体积小不会被车载震动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A:
接插件都是专用的,不会有接触不良的问题
自己拆开汽车看看吧

楼主:
找找汽车级别的接插件,看看

网友B:
找带卡扣的接插件一般都没问题,可以卡很紧的,不会受汽车振动接触不良

网友C:
安普 接插件,专做汽车级的
价格也是岗岗的

网友D:
大都是用航插的

网友:
:lol  排线和插针都可以接TFT板,看你看中那块? 注重成本、安装简便就用排线,注重EMC和其他一些性能用插针的。

网友E:
汽车级别的接插件, 主要是要 防水抗震抗氧化

网友F:
不知道你需要多少PIN的,国产的有用的,质量还可以

网友F:
板对板的接插件

网友G:
为什么点进来之后题目就变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