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纹波小的小功率隔离电源模块

楼主(2013-07-04):
各位大侠,
   近来设计系统,需要找一个小功率的隔离电源模块,用于较精密的系统中,16BIT系统。要求:正负5V输出,电流200mA以内即可。看了下金升阳的一个系列,似乎不能对精密系统供电。求推荐!谢谢啊!

网友A:
要纹波小,自己再加一路LDO 和LC滤波
不能光靠模块来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纹波小,自己再加一路LDO 和LC滤波
不能光靠模块来弄的

多谢大侠,
   看了下说明书,对输出电容也有要求,不能大。
   加LDO确实是好办法。

楼主:
大侠有没有该种隔离电源平时用得比较好的推荐呢/。。。

网友A:
我也用的是“金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的是“金  ”

呵呵,
多谢,那我就选用这个“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