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存储问题

楼主(2013-07-04):
利用手中的MSP430launchpad移植uCOSII
芯片:mspg553,flash为16K,
开发环境:IAR

结果生成目标文件:test.d43,56K
有两个问题:
1、为什么56K的文件能下到flash为16K的芯片中去呢?
2、在进行单步调试的时候出现警告消息: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文件大小 不是下载到flash的大小的。

网友B:
1)、首先你的16K是RAM还是FLASH要明白  2)、程序的大小在MAP文件中可以查看  3)、你图中堆栈溢出了,可能是你没有裁剪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首先你的16K是RAM还是FLASH要明白  2)、程序的大小在MAP文件中可以查看  3)、你图中堆栈溢出了,可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单片机flash:16k,ram:512B,能帮我再分析一下吗?
这是工程生成的test.map的信息:

                ****************************************
                *                                      *
                *        END OF CROSS REFERENCE        *
                *                                      *
                ****************************************

2 350 bytes of CODE  memory
   472 bytes of DATA  memory (+ 9 absolute )
   346 bytes of CONST memory

这是否意味这下载到flash中的代码为(2350+472+346)Byte呢?不是很清楚,能帮我具体讲一下,像以上生成的代码至少需要多大的flash和ram呢?

网友B:
flash为 2350+346   RAM为472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ash为 2350+346   RAM为472

懂了,谢谢回答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就好    楼主   顶一个   很不错

网友D:
已经提示堆栈溢出了,,需要简化你的控制代码程序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单片机flash:16k,ram:512B,能帮我再分析一下吗?
这是工程生成的test.map的信息: ...

RAM 512B ???不至于这么小吧,我虽没用过Launchpad,但149的芯片Flash 64K ,RAM  16K,麻烦你最好确定一下。

89C52都256B了。

网友F:
堆栈空间不够用的提示的,可以压缩下你的代码的,然后调整下堆栈的大小的才可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RAM 512B ???不至于这么小吧,我虽没用过Launchpad,但149的芯片Flash 64K ,RAM  16K,麻烦你最好确 ...

是的,我确认,芯片是MSP430g2553,ram就这么少,这款芯片定位应该就是低端市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