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带调试器跑和不带调试器跑区别?

楼主(2013-07-04):
stvd由stlink VII下载软件到stm8s003中,为什么使用stVD联调时一切正常,但是独立运行时结果就错了啊。
请问,有谁知道这两个有什么不同么?

网友A:
没什么区别吧。如果报错,只能说明你的系统还有问题。

网友B:
这种情况就要在代码中增加延时

网友C:
可能是板子有问题,比如reset线路;也可能芯片有问题,换一颗同型号的试试

楼主:
我知道原因了,因为断点。

网友D:
板子的问题   硬件方面的问题可能比较大   个人的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