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源级跟随器的一个疑惑

楼主(2013-07-04):
如图 左边是原图 右边是小信号等效图
Vin = Vgs + Vo = Vgs +gmVgs*(Rs//Ro)
可得Vgs = Vin/ [1+gm(Rs//Ro)] = [1/gm / (1/gm +Rs//Ro)]*Vin
所以GS端可以看做一个阻值等于1/gm的电阻,也可以说从源端看进去的等效电阻等于1/gm(忽略内阻Ro)。
前面一句没错,后面一句我看不懂了,求大侠解释下,为什么从源端看进去的等效电阻等于1/gm,这个从源端看进去到底是怎么看的。

楼主:
没人解释下吗 到底怎么看的

网友A:
从源端看进去的等效电阻,意思就是源端对地电压除以源端电流
R=U/I,欧姆定律一样适用于等效电阻。

不过对于“忽略内阻Ro”这一条我不太苟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源端看进去的等效电阻,意思就是源端对地电压除以源端电流
R=U/I,欧姆定律一样适用于等效电阻。

为什么单单从上面的计算结果就可看出源端等效电阻等于1/gm了呢 感觉不是很明显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单单从上面的计算结果就可看出源端等效电阻等于1/gm了呢 感觉不是很明显啊 ...

同意你的看法。所以我说“忽略内阻Ro”这一句我不认同。
我认为,从源端看进去的电阻=1/gm + R1//R2//R3。
如果R1//R2//R3忽略,可以说从源端看进去的电阻就是1/gm

网友B:
输入接地,栅极由于输入阻抗高所以相当于栅极对地短路,最后的从源端看到的就是1/gm //ro,忽略二级效应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接地,栅极由于输入阻抗高所以相当于栅极对地短路,最后的从源端看到的就是1/gm //ro,忽略二级效应时 ...

如果按照求输出电阻的方法 确实可以得出这个结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输入接地,栅极由于输入阻抗高所以相当于栅极对地短路,最后的从源端看到的就是1/gm //ro,忽略二级效应时 ...

原题没有说到输入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