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MOS开关电路

楼主(2013-07-04):
(无正文)

网友:
这个下拉电阻是防止静电的作用

网友:
这个下拉电阻还是有比较好一点
他的作用是G脚悬空的时候,释放G脚的电荷,防止MOS导通
即使是有这个电阻也不会给驱动信号带来沉重的负担
君不见这个电阻阻值比较大,达到1M么???

网友A:
一点都不奇怪,123654789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B:
推挽式输出时,
这个电阻可以省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