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下99se 导入 ad6.9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07-04):
se, AD, I/O
如图所示,在导入ddb文档时最后出现的i/o error .请前辈们指点.

网友A:
不要用ddb文件导
打开ddb文件,导出单个的SCH pcb 然后再导入AD
试试

楼主:
单个文件导入可以.但我看介绍说是可以导入ddb的.为什么?是不是盗版的原因?

网友A:
DDB 容易出错。
至于原因,不晓得。
估计是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