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HID在high speed的处理器中传输数据速度多少?

楼主(2013-07-04):
换种说法:HIGH SPEED的USB想无驱通讯,速度能够到多少?有帖子说最高理论是24MB多点。谁知道啊。谢谢!

楼主:
查到一个,好像是125us 一帧。

楼主:
按照1024字节的话,应该是8K*1024

楼主:
不清楚对不对。

楼主:
查到资料了。确实理论最大是8,192,000 bytes/sec 看来许多应用用这个就够了。无驱动,适应任何平台。

网友A:
full speed 的 interrupt 传输最大速率可远远不止 64K 哦,应该是 64K 的 19 倍。

网友B(2014-09-22):
full speed  HID实测可以到800KB/s

网友C:
好像是125us一帧,一帧按照512字节计算,也就4MB,这是理论最大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ull speed  HID实测可以到800KB/s

中断传输,全速模式下最快1ms一包数据,一包最大64字节,最大速度为62.5KB/S,这个是理论值。我实际测试的也是这个值。不知道你怎么测试出来的。

网友B:
用端点0收发数据 数据包SetReport,不要配置描述符不要描述中断传输的端点,默认就是SetReport包了,数据每次可以可以传输多一点,我测试的时候一次传输4KB。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端点0收发数据 数据包SetReport,不要配置描述符不要描述中断传输的端点,默认就是SetReport包了,数据每 ...

一次4KB?你是做上位机软件的吧?怎么确定你下面的设备为全速的?估计你是在HIGH SPEED上测试的。这个理论上行不通的。可以查查资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次4KB?你是做上位机软件的吧?怎么确定你下面的设备为全速的?估计你是在HIGH SPEED上测试的。这个理 ...

完全可以确定是FULL SPEED的设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次4KB?你是做上位机软件的吧?怎么确定你下面的设备为全速的?估计你是在HIGH SPEED上测试的。这个理 ...

下位机是我开发的,上位机也是开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位机是我开发的,上位机也是开发的

好吧。这个速度中断传输是达不到的。只能这样说了。

网友:
实际用的不是中断传输而是控制传输

网友D(2017-03-07):
full speed下,控制传输能达到800kB/s,已经接近理论最高速度。
不过这应该是实验室速度吧
如果做产品,没人敢这么宣传。
毕竟控制传输只是usb host必须做但是不保证带宽的传输方式,
如果这个usb port上还连接了其他usb设备,就没法保证这个usb设备的还能使用全部带宽

如果做产品,要想给客户承诺一个最低速度
还是中断传输有保证

网友E(2017-10-11):
涨知识了,正好最近在入手学习,想学一些皮毛

网友F:
要支持High Speed ,就用这2款不错~
FT93x 系列,支持USB high-speed (480Mbit/s) 高速通信的32位RISC微控制器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144361.html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14436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