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LDO求推荐

楼主(2013-07-04):
大侠,
   经常听说LDO,但没用过。只用过78/79系列.求推荐类似78/79系列的LDO。谢谢啊!
   系统设计中大概从14V降压到12V,负14负到负12V,输入端有点点漂动,因此LDO可靠点,78/79系列担心其压降不够的问题(实际貌似也差不多)。

网友A:
这个关键看你后端电路需要多少电流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关键看你后端电路需要多少电流 的

100mA多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主,是什么问题啊?描述的很模糊啊。是输入不行还是输出不稳啊?按理说后端电路100mA,78/79系列是足够满足了。

网友B:
如果觉得输入浮动大,我建议用on L4949  SOIC-8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什么问题啊?描述的很模糊啊。是输入不行还是输出不稳啊?按理说后端电路100mA,78/79系列是足够满 ...

呵呵,其实就是找一个15V能输入,12V输出的LDO.电流100mA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觉得输入浮动大,我建议用on L4949  SOIC-8封装

多谢大侠,
  这个是可以,只是有输出12V的推荐么,这个输出是5V的,有没有负电压控制的呢。。。。。

网友B:
这种很好找的啊?你去ROHM官网上看看。BD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