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不能综合?

楼主(2013-07-04):
综合错误怎么修改?
在程序中,我先判断了200上升沿后并计数,让一些GPIO输出高低电平,需要在第二百个脉冲的下降沿去处理一些信号,即再这些GPIO输出高低电平,必须在第第201个脉冲上升沿到来之前处理。于是我程序就这样写的:

   if (SynPulseINCLK2'EVENT AND SynPulseINCLK2 = '1') then
                locaCntPulse <= locaCntPulse + "0000000000000001";
       处理 GPIO 电平;
       If  LocaCntPulse =200        then
        LocaTrigStop = '1';
      End if;
   end if;

  然后判断第200个脉冲的下降沿,程序:
           if LocaTrigStop = '1' then
                        if (SynPulseINCLK2'EVENT AND SynPulseINCLK2 = '0') then

                                                                处理GPIO电平;
            end if;
     end if;
                                        -------------
以上都是在同一个process中。

可是综合以后,出现下面的提示错误:应该怎么修改?
Line 758: statement is not synthesizable since it does not hold its value under NOT(clock-edge) condition
Netlist cnt0117(arch_cnt0117) remains a blackbox, due to errors in its contents

楼主:
为何不能综合,不能理解。

网友A:
分成两个process

网友A:
这样写有问题

楼主:
谢谢猴哥,能说一下为何有问题吗?因为在电路实现上应该可以实现啊。

网友B:
因为电路上不可实现,所以才无法综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猴哥,能说一下为何有问题吗?因为在电路实现上应该可以实现啊。

因为电路上不可实现,所以才无法综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为电路上不可实现,所以才无法综合

说的太好了

网友C:
         if LocaTrigStop = '1' then
                        if (SynPulseINCLK2'EVENT AND SynPulseINCLK2 = '0') then
写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