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的问题,急

楼主(2013-07-04):
单片机输出脉冲和方向信号给步进电机驱动器。
单片机输出是3.3V电平,驱动器需要5V的信号,因此用了一片HCT243做电平变换。
驱动器有3个接线端,一个共阳端,一个步进脉冲,一个方向控制信号。
出现的问题是,当单片机输出低电平给步进脉冲输入端时,测HCT243输出为低电平,而测与其连接的驱动器上的接线端却是高电平5V,断电后用万用表测这两点之间确实是连接的。我凌乱了。:dizzy:

方向控制端的电平变化一切正常。

驱动器的内部有光电隔离,供应商说是HCT243的驱动电流不够,我之前用过HCT245,是可以的,243应该和245的驱动能力一样吧。
供应商还怀疑是连接线有问题,我也测了,是导通的。

为什么驱动器上测是5V,而控制板上测是0V呢?

刚才用HCT245测试了一下,一切正常,驱动器没有坏。
那我的问题是因为HCT243的驱动能力不够嘛?为什么同一根线的两端电压不同呢?

网友A:
你用2个万用表同时测量这2点的电压。
有时候接触不良会导致测量误差的。
表笔一碰就好,不碰就开路,或者碰了就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2个万用表同时测量这2点的电压。
有时候接触不良会导致测量误差的。
表笔一碰就好,不碰就开路,或者碰 ...

HCT243可以有10mA的驱动电流嘛?
驱动器的供应商说脉冲输入端要有至少10mA的驱动能力,要驱动里面的光耦。
我用HCT245是可以的。
若243不行的话,可不可以用9013,就怕电流太大了。
直接单片机IO口(输出电平是3.3V的)接一个限流电阻再接9013的基极,9013的发射极接地,集电极加一个限流电阻接驱动器的脉冲输入端(驱动器是共阳的,公共端接的5V)。可不可以这样接?

网友B:
HCT243和HCT245是同一个厂家的吗?不同厂家的驱动能力可能会差异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HCT243和HCT245是同一个厂家的吗?不同厂家的驱动能力可能会差异很大

不是同一厂家的,不过只需要10毫安的驱动电流啊,这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HCT243和HCT245是同一个厂家的吗?不同厂家的驱动能力可能会差异很大

问题找到了,HCT243的驱动能力足够,我跳线直接从243的管脚上连接到驱动器,就正常了。

发现的问题是,本来243的输出脚PCB走线到一个5针的插排,我测243输出管脚的电压为5V时,与之相连的插排管脚却是0V,断电测二者是导通的,也都没有和地短路,这会是什么原因呢?或者是PCB板的质量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HCT243的驱动能力足够,我跳线直接从243的管脚上连接到驱动器,就正常了。

发现的问题是, ...

断电测是导通的,这种导通也可能是从其他地方绕过去导通的。
我估计是PCB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