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电路中电感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3-07-04):
此电路输出端电感电容是什么作用?还有那个肖特基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请高手指点~迷茫中,务必详解,谢谢

网友A:
“此电路”在哪里?“那个肖特基二极管”在哪里?

楼主:
可能对于大家比较简单,不过还是请赐教~~

网友B:
续流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在哪里?“那个肖特基二极管”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续流的作用

你是说肖特基二极管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再进一步,输出端又加了一个电容又是什么作用?以前觉得模电学的没用,现在要用了却什么都不懂了~请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说肖特基二极管吗?

回答
是说肖特基二极管
你的电路里面仅有一个二极管
不是说他(肖特基二极管),那么还说那个零件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讲得明白些吗?多谢~

点到为止。其它你应该看看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进一步,输出端又加了一个电容又是什么作用?以前觉得模电学的没用,现在要用了却什么都不懂了~请教了
...

滤波作用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答
是说肖特基二极管
你的电路里面仅有一个二极管

嗯,谢谢!那么他是怎么续流的?一边接地啊,想不通。。。那边上电容电感的作用呢?我又发了张图,在加上一个电容又是什么作用?

网友B:
你把电感看做是一个电池,正负方向是右正,左负,并且这个电池给Cout电容充电,你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讲得明白些吗?多谢~

恩恩,谢谢你的指点。我查看数据文档和看模电书还是没有头绪,请问有什么相关书籍介绍类似电路的吗?学习中,万分感谢

网友D:
这种经典电路自然有经典书籍讲得清清楚楚,不该上论坛来问。
论坛上,一个中等水平的人三言两语的回答,比一本经典书籍讲得透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经典电路自然有经典书籍讲得清清楚楚,不该上论坛来问。
论坛上,一个中等水平的人三言两语的回答,比 ...

之前都是搞软件~刚接触这个东西,不是很清楚什么有什么书介绍相关知识,还望您能推荐几本书,回去苦读,感谢啊!~我也是心急~之前给我解答的也都比我强,给我指点也是很感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电感看做是一个电池,正负方向是右正,左负,并且这个电池给Cout电容充电,你就明白了
...

接地就相当于一个回路是吧!两个分别接地我看成不连一起了

网友A:
这个问题确实没办法在坛子里面讲清楚。
建议到http://ishare.iask.sina.com.cn搜《开关电源设计 第二版》,Abraham I.Pressman ,王志强译,电子工业出版社。
第一章。

网友A:
这是典型的Buck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之前都是搞软件~刚接触这个东西,不是很清楚什么有什么书介绍相关知识,还望您能推荐几本书,回去苦读, ...

理解一个入门者的急迫心情,呵呵。
推荐一个论坛,个人认为是国内最好的专门讨论电源的论坛,
http://bbs.**/xiazai
里面的资料够你看了。

网友E:
每个做硬件的人,都有必要深入分析这个电路.

网友F:
先自己看吧,资料相当多,实在不理解再问!

我也要学习学习,虽然设计过,但是理论不过关。

网友G:
电感应该是阻交流通直流,电容都是用来去耦和滤交流,二极管是用来保护LM2675的

网友A(点评):
这个,差了十万八千里。

网友G:
有什么不对欢迎指出

网友A(点评):
完全不对。“指出”么,看《开关电源设计》,王志强译,电子工业出版社。

网友H:
楼主辛苦了!…大神辛苦了!…我很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