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键重启和断电重启有区别么?

楼主(2013-07-04):
我自己编译了一个u-boot的bin文件,烧写进flash中,然后复位键重启,有打印,不停的按复位键都没有问题,但是把机器断电再上电就没有打印了。

注,用命令烧写和jtag烧写情况都一样。
       烧写到norflash和nandflash情况也都一样。

最近老是遇到一些莫名的问题。

网友A:
貌似是没有上电复位

网友B:
有些芯片是有上电顺序的
还有的上电时,对reset引脚有延时要求

网友C:
对于51来说都差不多吧

网友D:
断电重启肯定清了ram,复位重启就不一定了,复位重启多数是不清sram的,dram要看控制器怎么做的了。

网友E:
  硬件复位是靠复位电路,而这种类型的复位从理论上讲只是起到了软件程序重启的作用,之前所有保存的数据是依然存在的,当软件重启后有可能会清掉或者不清这些数据;
  软件复位分几种,一种是控制其他芯片复位,这种其实属于硬件复位范畴;还有一种是自己复位,这需要软件支持,从这里来说就有自欺欺人的味道。因为如果自己复位,就必须有其他程序来支撑这个复位过程,也就是说,不是真正全面的软件重启。看门狗从这点上讲属于硬件复位范畴。
  上电复位就不同了,一般用到这个词意思是指该系统之前已无任何能量,所有的数据已丢失。这里的复位是真正意义上的复位。从数据到程序全面重启。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硬件复位是靠复位电路,而这种类型的复位从理论上讲只是起到了软件程序重启的作用,之前所有保存的数据 ...

学习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