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图中的波形怎么产生的?怎么去掉?求高手!

楼主(2013-07-04):
这是直流输出的波形,纹波太高了,IGBT的导通关断都做有缓冲,纹波还是太高,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把原理说一下

网友A:
就弄出个波形来,谁知道怎么去掉?一句话“滤波,屏蔽”

楼主:
是IGBT导通关断产生的,有做的缓冲,可是小形还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弄出个波形来,谁知道怎么去掉?一句话“滤波,屏蔽”

这是测的直流输出的波形,怀疑是IGBT 出来的,可给IGBT做了导通跟关断的缓冲,波形也没有改变,能评经验值给个分析吗?

网友B:
方法就是加个电感来滤波

网友C:
是尖峰电压,查查电路,估计跟布线有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测的直流输出的波形,怀疑是IGBT 出来的,可给IGBT做了导通跟关断的缓冲,波形也没有改变,能评经验 ...

有了原理图、pcb才能够给你分析一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A:
这种东西肯定是会有的,就看看怎么消减到最小

网友D:
纹波确实不小

网友E:
文波用示波器应该是时间档10US左右,电压档20mv左右,这个根本不是文波,是噪声

网友F:
并个小电容或电感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文波用示波器应该是时间档10US左右,电压档20mv左右,这个根本不是文波,是噪声 ...

有低频纹波存在的?300HZ的纹波使用20us你可是看不出来吧,咱们不知道楼主的开关频率呢,但是这应该是噪声

网友E:
说不定是线性电源呢,开关电源300hz效率太低了。没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