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时钟引脚Xi/Xo连接晶体时X0能否作为一个时钟输出给

楼主(2013-07-04):
单片机的时钟引脚Xi/Xo连接晶体时X0能否作为一个时钟输出给其它芯片啊?能否作为其它芯片的时钟。

我一个设计里面刚好有一个芯片需要12M时钟,我不想另增加一个晶体电路,费钱。因此想考虑能否直接从XO引过去呢,不知道这样是否会影响单片机的时钟稳定性。有谁这么干过?

网友A:
电路设计合理,是可以的。注意看看XO的幅度是否满足下一个芯片XIN的幅度要求。

网友B:
可以看看规格书,对于xi xo 的说明
一般来说是可以的,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 搞个有源晶振,驱动个单非门,出来的时钟驱动2个IC毫无压力

网友C:
要考虑驱动能力的问题
还要考虑正弦波信号,而非数字信号的问题

网友D:
曾试过两个单片机使用一个晶振,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E:
有源晶振肯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