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还是串口……求帮忙

楼主(2013-07-04):
在线等。

先贴代码:
#define F_CPU 7372800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interrupt.h>

#define BAUD 9600

unsigned char transmit;

void Port_init(void);
void Usart_init(void);
void Usart_Putchar(unsigned char);

int main(void)
{
        Port_init();
        Usart_init();
        transmit = 0x55;

        Usart_Putchar(transmit);

        sei();

        while(1)
        {

        }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E = 0x00;
        DDRE = 0xfe;
}

void Usart_init(void)
{
        UCSR0A = 0x00;
        UCSR0C |= (1<<UMSEL0) | (1<<UCSZ01) | (1<<UCSZ00);
        UBRR0L = (F_CPU / BAUD / 16 - 1) % 256;
        UBRR0H = (F_CPU / BAUD / 16 - 1) / 256;
        UCSR0B |= (1<<TXEN);
}

void Usart_Putchar(unsigned char cTXData)
{
        while(!(UCSR0A & (1<<UDRE)));
        UDR0 = cTXData;
}
为啥收回来的都是0xff?
明天老师要检查,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sei();

        while(1)
        {
              Usart_Putchar(transmit);

        }

网友B:
都是牛人 注释都没有一句   你没有用到中断   干嘛还开了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牛人 注释都没有一句   你没有用到中断   干嘛还开了中断

这不是写一半呢么……以后多加注释,谢谢提醒。

网友C:
貌似只有打开发送,接收没打开啊;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