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 低功耗 管脚配置问题

楼主(2013-07-04):
大家好,我想请问,stm8l 在进入低功耗之前,要关闭不用的外设以及配置GPIO,在这贴吧也看了好多,对于没有外接设备的GPIO,有的说配置 :固定输出电平,浮空输入,模拟输入,上拉输入,有能给个准备的答案吗?
1,对于没接外部设备的GPIO,配置什么状态?
2,对于PA0/PA1/PA2,这些分别是nRST已经晶振管脚,如果外面接了复位电路和晶振电路,那GPIO如何配置?
   如果外面没有接复位电路和晶振电路,都是用内部的,那GPIO如何配置?
谢谢大家给我一个明朗的解释。

网友A:
仔细钻研技术手册   这样了解的应该会深入很多   楼主    顶一个

网友B:
帮你顶一个,不过觉得应该是要关各个部分的时钟,和GPIO输出什么电平估计没关系吧。

网友C:
不用的输出低电平,或者上拉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的输出低电平,或者上拉输入。

不用的GPIO配置开漏输出低电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你顶一个,不过觉得应该是要关各个部分的时钟,和GPIO输出什么电平估计没关系吧。 ...

关闭外设是一部分,另外对于GPIO也是要配置的呢

网友D:
将他对地短接   应该就行了   个人的理解    顶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用的GPIO配置开漏输出低电平吗?

保持一个准备电平。不要是浮空的

网友E(2015-03-04):
引用 网友C:
保持一个准备电平。不要是浮空的

如果设置为输出低电压,那么是配置成“开漏输出低电平”比较好呢,还是配置成“推挽输出低电平”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