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各位大大....学习80C51单片机 最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3-07-04):
1 编程的时候 各存储空间不停的变换 最终通过哪里输出啊    也就是存储单元与80C51引脚关系

2  80C51引脚输出多大的支流电压或者电流啊  是输出直流脉冲吧 器件手册没写啊

我怎么像是看天书啊:'(:'(   跪求各位大大指点 谢谢

楼主:
大概指点下哈

网友A:
80C51好老了。
每个引脚对应一个输出锁存器,输出的数据就是放在锁存器里。
89C51 P0口的灌电流最大是12mA,其他IO是6mA,电压一般是5V,也有迪亚型的是3.3V的

网友A:
这些datasheet上都有的

网友B:
要弄懂第一个问题必须看单片机结构,一般的单片机教材都会讲到,用户手册应该没有,第二个问题只能告诉你51的接口是TTL标准,你去看TTL的定义吧,电流这个东西,一般都很小,不过加强型的单片机也有大的!

楼主:
谢谢大家啦 虽然我不是很懂 但看了你们的指点 我慢慢来吧  真诚的谢谢大家啦

网友C:
8051八位二进制系列单片机,程序存储器4KB、数据存储器128B字节、工作电压4~6V、4组IO(32个IO)P0口需要接上拉电阻,其余三组内置上拉、51IO口的输出电流能足够驱动LED显示、如果需要驱动较大的器件可以加上三极管来做驱动!存储嘛!看看RAM数据结构!一边学一边理解吧!不一定一看书就懂、这是需要配合编程才能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