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救 用34063做了个开关电源发出吱吱的声音。

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3-07-04):
你把开关频率弄到20KHz以上就听不见了

楼主:
请问我的C1电容改为多大合适呢

网友A:
电路图有错!…看不到输出端联线!…改电客?还可以改电阻!…

PowerAnts -4 你图都没看懂, 也好意思扯? 振荡频率只有改.

网友B:
振荡频率由内部两个恒流源(一个恒流充,一个恒流放)和外接振荡电容决定,要改频率只能改电容C1

网友C:
磁芯饱和,将开关频率降点下来。